联想Y470 I7配置暗屏换屏不好用加焊显卡没好用求通病

楼主(2013-07-21):
  接到客户联想Y470开始症状原屏呈现的是灰色光束线横线不呈图像有背光,拿来一张屏换上OK了,怎么试都没有问题,客户以拿回去就说开不了机,客户当时在场测试的没有问题。等客户拿来发现有图像但是无背光,隐隐约约能看到桌面东西。这时详细问了客户平时使用它来做什么,作图做渲染,难道是显卡坏了,脱焊了,我就拆机补焊心思能好,试了好几遍无任何效果,看来不是单纯的问题。现在是发来的新屏没有好用的LED屏进行测试,屏线也没办法拿来测试,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求朋友给个详细的指引方向,小弟不才。。。

补充内容 (2013-7-22 09:27):
10楼我上图,测试LVDS电压结果,请兄弟们帮参考。

网友A:
测测有无背光开启信号!  换个品牌的屏试试,华硕的机器就有挑屏的毛病!

网友:
从哪里入手?

网友:
图纸上什么标示是开启信号?

网友:
LED背光开启信号在图纸上怎么标示的?什么英文单词开头?

网友:
无背光吧。看看是不是屏上的保险烧了。

网友:
这个是背光控制信号把,3.3V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有无背光开启信号!  换个品牌的屏试试,华硕的机器就有挑屏的毛病!

被控DISPOFF是控制信号把,3.3V对吗?

网友:
查背光开关,看看电压是否正常产生,再看看高压供电及开关信号是否送到屏

网友:
今天测试图发出来,求关注的兄弟帮我看看是否正常发出。

网友B:
测一下色差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色差信号对地阻值

色差信号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色差信号哪里找?

我测量现在INVPWM 0.95V电压偏低,不知道我是不是把DISPOFF和INVPWM连了一下怎么的,突然亮了,还是虚焊了。难道INVPWM需要3.3V?

网友B:
就是12 13 14 15 16 17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12 13 14 15 16 17脚

12 13  14 15 16 17红表笔接地对敌阻值549 -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 13  14 15 16 17红表笔接地对敌阻值549 -555

DISPOFF和INVPWM一连就能点亮屏,而且还不灭,问题出在哪里?点亮屏以后测量INVPWM还是0.95V

网友:
已解决,把DISPOFF和INVPWM连一块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