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网吧显卡一批之通病7600GS

楼主(2013-07-21):
今天一网吧朋友   拿来10片7600GS的显卡       经过测试全部是不显示    奶奶的居然没有一张是花屏的       于是开测电压     测的显存供电1.8正常    GPU供电1.15正常    78L05 的12V转5V正常    难道要上BGA了   ???????出于风险   还是在测测    当测到 这个管子 APL570的时候问题出来了   输入脚有3.3V    输出脚只有0.4V明显不对    于是找来一张好的显卡对比了下    输出应该2.4V才对      哈哈  问题找到了   结果把剩下的显卡都测了遍    有8片都是这个问题     这下还难到了     我在那里找这么多APL570呢    ????看他的样子和1117很像      何不找他试试呢     ????果断换上    奶奶的   居然电压只有1.25V还是不够啊    怎么办呢        这时想不就是2.4V的电压吗 ????改一个出来总可以吧      两个电阻分压   给你分点电压总可以吧     结果看图        改好过后   电压2.5V  高了一点        应该没事的              。。。。就这样好了8片       另外一片是显存没有供电  换了7065就OK         还有一片    报废   显存短路    懒得搞了         赏点分塞     大哥们     。。。。。。。。。。这批显卡的通病

补充内容 (2013-7-25 01:20):
这里说明一下   我是用的10欧姆电阻和50欧姆电阻  分压的        带的起负载的   阻值比能用太大    太大电流就小了  带不起的    呵呵

补充内容 (2013-7-25 01:21):
已经三天了    没有任何返修迹象

补充内容 (2013-7-25 01:23):
大哥们  加点分嘛     下次多多发帖  与大家分享

网友A:
确实精辟!不过呢,这样的因该算是很基本的维修,经精辟在于没有一样的稳压管时想到用电阻分压,看样子LZ是个老师傅了!

网友B:
后面腐蚀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网友:
啊,我第二个顶贴;我正在学习维修,感觉以后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C:
会不会不稳定什么的?

网友D:
你这好牛掰哦

网友E:
你是怎么计算分压,和分压阻的大小

网友:
它这个2.5v是给那个供电的,要是我显存和核心供电正常我就直接上bga了,看来细心果然能更简单解决问题

网友F:
  师傅 真牛叉! 不过这样改过的 就要看寿命了 ?

网友:
老卡还是蛮好修的,新卡就没那么好搞了

网友G:
改的电路非常不错!用串联分压 利害!

网友:
这样改真是牛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确实精辟!不过呢,这样的因该算是很基本的维修,经精辟在于没有一样的稳压管时想到用电阻分压,看样子LZ是 ...

只是用了  分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腐蚀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之前不显示   修好就显示了    至于寿命怎么样   有待测试

网友(点评):
寿命绝对没问题,就算是重新设计了一个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的电路非常不错!用串联分压 利害!

投机取巧    被逼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师傅 真牛叉! 不过这样改过的 就要看寿命了 ?

呵呵   有待测试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计算分压,和分压阻的大小

就按照分压公式来就是了     按照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好牛掰哦

你也可以这样牛盘一下

网友:
你这样把显卡摞起来是不行的,万一哪个撞件了,米就又少了

网友I:
这样电流够用?何不弄个1117-2.5上去?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认为,贴片电阻分压也太不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电流够用?何不弄个1117-2.5上去?

特地将电阻弄得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不稳定什么的?

到时弄一张跑个3d看看   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
哈哈,小小白学习了,更有动力 了

网友J:
行外话:其实调整1117很容易满足所需要的电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行外话:其实调整1117很容易满足所需要的电压的。

呵呵    有道理  呵呵呵      刚刚跑了3D完全没有问题     懒得在弄了

网友:
测下电流,在用电压乘电流估算一下大概功率,千万不到超过电阻功率哦,不然时间一长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用分压电阻也行啊,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有钱赚了

网友K:
老兄,应该是5708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    有道理  呵呵呵      刚刚跑了3D完全没有问题     懒得在弄了

楼主高手~~~严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兄,应该是5708吧!

后面一个我看不见      听你的  应该是8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呵呵   有待测试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这样分压无任何后患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完全OK 请将喜讯告诉大家 我们共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样分压无任何后患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完全OK 请将喜讯告诉大家 我们共同学习了!

加分才是硬道理   马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按照分压公式来就是了     按照比例

欧姆定律  I=U/R   想得到U就是U=I*R

网友:
分压带不起负载吧  会不稳定的哥们

网友:
量越多越好~~~

网友L:
串联分压得到的是电平信号,功率低,不能带负载,你这样子可以作为显卡上的供电使用吗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技术啊。佩服

网友:
哇 学习来了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一两天客户又来找你了噢 ?  嘿嘿 成效如何呀 楼主

网友:
学习,了,。主板显卡硬盘,,一大堆,,等着自己一边学一边修呢,

网友:
不错,有机会借鉴下,

网友:
确实精辟!

网友:
楼主哪里啊?这样的能报什么价格呢

网友:
功率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
那2.4V是干嘛用的?就怕那俩电阻承受不起长时间的电流冲击.

网友:
   选用电阻分压不错,

网友M:
这显卡我也修好几张了,开始也是比较法比较出来的都是换1117稳压输出2.5V就行了,这种花屏的没修好过。

网友:
好贴,值得一看

网友:
改动的电路要求电压是够了,难道电流是很小的嘛?  我看到你用的是小贴片电阻,若电阻值比较大,电流就会比较小! 是吧?

网友:
学学习,参观参观

网友N:
平时修显卡真没注意这个供电,有好多卡测有显存供电,有GPU供电真接上bga了,看来浪费好多卡啊

网友:
我用的阻止很小的电阻  呵呵  几十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平时修显卡真没注意这个供电,有好多卡测有显存供电,有GPU供电真接上bga了,看来浪费好多卡啊

我也差点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显卡我也修好几张了,开始也是比较法比较出来的都是换1117稳压输出2.5V就行了,这种花屏的没修好过。

我用117试过   不行  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串联分压得到的是电平信号,功率低,不能带负载,你这样子可以作为显卡上的供电使用吗

我用的阻止很小的电阻  只有几十欧姆  一个10欧姆   一个60欧姆

网友:
你在考虑分压后电流的分配时,有没有深思过?有对比还好,可以测电流算算,然后上电阻,如果没有对比那就   有点危险哦,寿命的问题,不敢说,,,呵呵

网友:
给力啊··楼主基本功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呀,平常都是用相同型号换上的,这样换确实要对电路有相当了解才能做到的

网友:
这几个电阻能挣不少钱呀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只是用了  分压原理

确实好办法啥,这样都能想出来啊~那分压是输入10欧然后50欧分压吧,不过10是不是小了点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确实好办法啥,这样都能想出来啊~那分压是输入10欧然后50欧分压吧,不过10是不是小了点啥,哈!

电阻用大了   电流就变小了啊  呵呵呵   就可能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P:
估计这个电压需求的电流不大,不然这么小的电阻那里伤得起啊。还有10和50欧姆的电阻分压感觉很费电。用 1117 ADJ 来调压好一点。参考1117 ADJ pdf文件来调整反馈电阻。

网友:
从网吧收购一批机器73显卡跟楼主一样 看来有救了

网友Q:
670电阻67欧姆的哦哦明白了

网友:
分压出来的电流不够要是这个点负载太重的话可能会工作不稳定

网友:
想找个老油条学学啊,

网友:
看到别人修好就觉得别人牛x,其实是俺们没机会实习,。新们,对吧,慢慢理解吧

网友:
第二个图就是改好的图吗?

网友:
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好厉害哦。

网友:
这样电阻不会发烫吗

网友R:
哥们那个你把电阻并联下来分压,你是怎么知道主板上电阻多大的?能说下吗?

网友:
学习了啊嗯嗯我还是新手嘿嘿

网友:
有耐心,才能不绕弯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哥们那个你把电阻并联下来分压,你是怎么知道主板上电阻多大的?能说下吗?

按照比例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670电阻67欧姆的哦哦明白了

670就是67乘以10的0次方   你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估计这个电压需求的电流不大,不然这么小的电阻那里伤得起啊。还有10和50欧姆的电阻分压感觉很费电。用 111 ...

电阻太大   电流就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照比例来就是了

怎么按照比例啊,主板上吗?怎么个比例发,俺是小小白,求解释

网友:
只是改个2.5V ?行不行呀这样?

网友S:
呵呵,现在的网吧很难赚到他们钱的,上个月有个网吧来修显卡一送就是一小箱,数了数一个14块全都试了试有10个是散热器的风扇被灰堵死了,导致不显示,最后技术员一个个给除除尘上上油加点散热膏OK了,剩余几个上机直接OK

网友:
必须要基础扎实

网友:
师傅真的狠厉害

网友:
人气真高。。。

网友(点评):
小心被扣分哦 呵呵

网友:
吹一下试试  蛋蛋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呵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S:
呵呵,现在的网吧很难赚到他们钱的,上个月有个网吧来修显卡一送就是一小箱,数了数一个14块全都试了试有10 ...

这也的看是什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也的看是什么显卡

呵呵,是那个V星的9800大卡,红色的带有保护罩,所以那个风扇散热不处理好的话就会出现怪问题!

网友:
有张不显示的,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种想法还是很可以的吧

网友T:
分压 原理 是我的话就买几个供电管

网友:
维修费 多少钱 一片呀

网友U:
腐蚀那么厉害能使住吗

网友V:
如果这样分压无任何后患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完全OK 请将喜讯告诉大家 我们共同学习了!

网友:
敢问楼主你是什么地方的,网吧还用这种显卡,不过技术很好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V:
如果这样分压无任何后患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完全OK 请将喜讯告诉大家 我们共同学习了!

到现在  没有任何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腐蚀那么厉害能使住吗

管他呢  他要修  咋就给他修到显示   至于能用多久    直接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分压 原理 是我的话就买几个供电管

本来就没什么钱的   还给他买芯片 呵呵呵

网友:
楼主真强 显卡也修 佩服

网友:
串联电路,电流也会变的吗。为什么不能用大点的电阻

网友:
感觉这样改不是太好,负载大的话会不稳定,其实1117也是可以用的,1117的内部参考电压是Vref =1.25V。
输出电压Vout = Vref(1+R2/R1),所以只要调整一下两个反馈电阻R1,R2的比值就调整输出到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