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kblg0笔记本 6228两组电压来回跳变不稳定1.8v和nb corep电压

楼主(2013-07-21):
acer kblg0笔记本 6228两组电压来回跳变不稳定1.8v和nb corep电压 6228换了两块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6228不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
不是 24751才是充电芯片

网友:
怎么个跳变法?

网友:
电压跳变原因一般是后级又问题,或者反馈电路问题,当然前级电压输入要正常

网友:
1.8v的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