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7俯视图 图纸标记和焊盘实际情况的出入,高手指正一下。

楼主(2013-07-21):
今天很背运的,一个intel主板ich7(82801GB)南桥需换 。用烙铁拖平焊盘,感觉还有余锡、就用吸锡线拖,松香、烙铁温度380、剪了4段吸锡线才拖完。用酒精冲洗后发现掉了几个焊点(吸锡线要用“按”,“拖”的风险今天又看到了)。其他点都是重复点,唯有这个点是gpio7信号,发现这个点走中间层,因为背面看不到点。。 查资料,发现gpio7与bios相关,这下白费力气了。 有经验的朋友 请帮我确认一下。有无补救?

   另外看ich7俯视图的时候发现 图上标记与焊盘实际情况有点差错。
-------------------------------------------------
原来是自己不懂,俯视图对应左上角是直角标记的。

网友:
铜箔。掉的很吗。要是不很的话,你用针吧空扎下。看看能加上锡不能。最看是能扎到铜箔上,烙铁的温度不要太高了,380度加热6-10秒就掉了。你调低下。怀着你加热时间。不要大于5秒。焊接次数不太多了。你焊接的时间段的话,应该可以在焊接个5-8次吧。

网友(点评):
多谢。不过我想也太麻烦了难度颇高。还是下次小心为妙了。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费劲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扔了吧,这种你只能在打眼的地方刮漆上锡,用细铜线补上,再上绿油,还不行就别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