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 y460

楼主(2013-07-21):
不触发,刷BIOS后,正常,用了两天,又不开机了,刷后又正常,现在连BIOS芯片都换了,EC加焊了,测试几个小时没有问题,拿走两天又不触发了
刷BIOS

网友:
Y460这款机子就这毛病不知道咋整。。

网友:
现在在机子 晶振要注意

网友:
期待被此故障玩弄过的高手们说说你们的解决方法。
下面我说下我的猜测:是不是CMOS电池不行了?换个新的上去试试。

网友:
拿来时,有没有放电试试行 不行?

网友:
同意楼上! 查查RTC电路

网友:
前两天送来时还开不了,放了两天,今天拿出来看看,竟然又可以开机,怎么用都没有问题,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郁闷了

网友:
楼主费点劲。。查查能开机时的条件和不能开机时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
客户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呀,换一个多测测吧。

网友:
楼主看看IO芯片的晶振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其他掉电问题· ·· 一掉电BIOS资料丢失了·

网友:
要是2个BIOS的要一起刷,我遇到过B460的就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用了一上午没事,下午触摸板用不了,再后来直接蓝屏,代码,00000000000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