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 不规则掉电,求指点

楼主(2013-07-21):
emachines d640 不定点掉电,换了个北桥,取下了温控三级管,还是不规则掉电,掉电的时候,有时候一开机就掉电,。也有时候开机用半天也不掉电。温度也不高。。。CPU和北桥都换过,还是掉电、。。。郁闷啊

网友:
掉电最难搞,可能是某个芯片不良,也可能是电源供电,最好先把外围都去了测试

网友:
CPU主供电有没有杂波?

网友:
不知道你换过内存没有,内存不稳定会掉电!!不规则掉电, 首先排除外设,裸板进pE拷机看会不会掉电!  不行就换掉CpU滤波电容 不行换个系统芯片看看,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