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挑板 求思路

楼主(2013-07-21):
几片山寨9500GT
还有一片双敏1950GT
故障是在780G主板能点亮,INTEL主板均不亮
现在已经确定是显卡问题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上面的电容坏了 或BGA有空焊

网友:
加焊了    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还未搞好!

网友:
你丛植下试试看啊

网友:
兄弟,你用GPUZ看看能点亮进系统后,PCI-E是几X,如果是8X,其他主板可能会点不亮,
请检查金手指上的16对电容

网友:
亲 没有用的G96核心跟GT215这些是一样的都是G96衍生来的核心,这种核心如果是本身问题最多的可能是1.晶振单边有供电单边无,2.X8 X4模式,你780G和770的主板都是自适应总线,及X8 X4 X16自动识别适应,在高端板子上都是这样,而P43 H55 P55 H61这些是不支持这种功能而P67 P57 H57这些是支持的,所以你可以试试P45 P67这些主板 准能亮 但是进入系统后 GPU-Z一开就是X8模式,这些卡如果不排除电容问题 不可能会是BGA问题,即便是上了BGA修好恢复X16模式都不是BGA焊接问题,而是核心本身问题,且不是核心封装问题、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还没这么遇到 遇到最多的就是 NV的AMD主板和NV的显卡 6系列 7系列8系列的卡 好多有冲突! 如果换英特而的主板就能亮  AMD的就不能亮! 16X数据都OK

网友:
我也有一张8600显卡跳板,卡好像兼容性不太好,管它的能用进行。

网友:
同求原因,我也是有块迪兰的只能在AMD上点亮,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