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捡到两个死耗子 ,U410不通电,我想这是个通病

楼主(2013-07-21):
客服送机器来说要的急问能不能修好, 保修他也不管了,  接上手心动啊, 接可调电源0.01按开关无反映报价260 一台打发客服走了, 拆开电池, 按开关10多秒,隔了1两分钟接可调电源,0.01按开关直接亮机, 我想这是金属做的, 里面有静电造成的, 是不是通病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通病,不可能两台都是一样放下电就好了,  希望以后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这种问题也经常遇到的

网友:
耗子是死的,但楼主“眼睛”却是亮的啊,呵,好技术,要搁我就没招了,菜鸟一个啊,也正在慢慢自学,难度好大,身边要有个师傅就好了。
另:不知道客户拿回去几天会不会又犯病啊,呵

网友:
两台一起来 太巧了吧。。

网友:
都是经验,特别是客户那机器过来,别下电池,就接电源看电流,再把客户打发走,很多机器都是卸电池就好了,还有有许多机器客户说不开机,在你这也许就开了,但是不要让客户看到机器亮,立马拆机,别说废话,目测板子无异常,报价,米就到手了

网友:
嗯,学到了,碰到就可以试试了。这跟台式机恢复出厂设置清空CMOS原理一样。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也让我们长见识了

网友:
拆开电池
拆的是充电电池
还是cmos电池?

网友:
难道跟t6一样拿掉电池就好了。

网友:
机器毛病不分大小,只要用心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