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 945板子遭雷击,维修不顺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21):
今天接一客户拿过来的板子说是雷击了,让修,先上电测试,发现自动加电不复位而且关不住机,手摸I\O发烫,IO是8712F-S,换了个,不再自动加电了,按开关一瞬间也复位正常跑码了,但是有时候跑到37 38或者D5 D4,还有时候都跑到2b眼看就要亮了,复位灯又突然长亮了,测量复位3.3V被拉低到0V,其他电压都正常,应该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该如何进行下去?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高人在吗?

网友:
你在摸下网卡 基本是挂了  拆了再说

网友:
网卡摸着不烫啊

网友:
不 烫不说明 没坏  吹了试试

网友:
网卡也吹了,还是不行啊 晕死了

网友:
拆串口芯片

网友:
摸不到哪里发烫,就只有一招了,凡是有3.3V的IC一个一个拆吧,拆到电压不短路为止

网友:
自己跑线路,和3.3V有关的应该好查吧,

网友:
坐等楼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