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发现最新问题~~从苦恼变开心

楼主(2013-07-21):
                                                                   X220I
故障现象:同行送来X220I说客户自己在家省级BIOS开机进系统~~出现4分屏~~拿到他那~他挺开心这么小的问题
刷回去就完事了呗,刷完之后不亮了,就给我拿来了,我取下BIOS刷了~原BIOS开机,到桌面也出现了4分屏,外接
测试,没问题,我在想,难道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显卡驱动卸载了,好了,这个心情啊,发现开始菜单没有桌面变长了,装了个官方
显卡驱动,还是不出来,怎么调分辨率~~什么的就是不出来,这是什么问题那,显卡坏了,不至于啊~他们就弄了BIOS 啊
,难道我弄得BIOS程序也有问题,在去刷一个是下,上到编程器上,读取,擦除,到第3不查空的时候~就是失败,怎么弄都
失败,找了一个相同的BIOS片(8M的不好找啊信号由存货 ~哈哈)刷成功了~~他的BIOS片坏了。装上,加电,到系统桌面
开始菜单出来了~~我勒个去~~我这个心情啊,BIOS片坏了货影响桌面变长,,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新手不会写~~大神多多帮助~~~~还在学习中~~~

网友:
ibm8M的BIOS物理性的坏见的比较多,能擦除,写,就是校验开始错误,换BIOS芯片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实在难解

网友:
那意思BIOS程序也会影响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确实是这样~我iye很费解

能把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分析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
这倒是有点少见的故障,要不是刷BIOS刷出的问题,估计不会想到是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