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945p7a不跑数!求救!

楼主(2013-07-21):
今天碰到一块映泰945p7a的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都ok,就是不跑数,该怎么搞!
主板

网友:
把CPU取出来擦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呀,有一回装个核的U在945的板子上不支持,不跑码,还热。

网友(2014-02-08):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也有个这板子

网友(2014-05-02):
BIOS查了么,六个供电电路,CMOS,开机,供电,时钟,复位,BIOS,这六个你已经搞了五个了,胜利就在眼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