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P5QPL-AM PWRGD一列

楼主(2013-07-22):
       同行拿了快华硕P5QPL-AM主板过来,说点不亮。
      目测无烧痕无断线,通电开机无复位《先要有电压,时钟,才有复位》。量各大电压正常, 量时钟没有。上CPU假负载量PWRGD没有,跑线路进南桥了,找了个GB南桥换上去。故障一样。看来只能从开始查了。上讯维网找图纸找不到图纸,只找到点位图。打开点位图ATX  PG进I/O 87脚了,I/O92脚PWRGD_NB,北桥PWRGD正常。I/O71脚PWRGD_SB,南桥PWRGD还通过一个电阻变成CKRESET#进了时钟。要时钟出来才有CPUPWRGD《图1》。找了个时钟换上去还是没时钟出来。看来是时钟电路问题。找了个PDF查了下时钟工作条件9脚为开启脚,量9脚是低电平,正常为3.3V。查开启脚跑到一排阻和2极管那去了《图2》,取下来量主板上1脚为0V,2脚为3.3V,3脚接时钟开启信号的为0V。看来是1脚出问题了。看点位图分了好几路。进了南桥和CPU电源芯片那《图3》。通过一个+3.3V排阻提供上拉。进过一电阻进南桥里面。南桥已经还过了。量了下是好的。好我就断开CPU电源芯片那边一路一路来测,断开CPU电源芯片的第9脚的线3.3V正常了 。换个电源芯片AJ=DB上去。3.3V正常了。上U跑码了。赶紧上内存显示了。这主板没图纸没点位图的话真的很难修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正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命好啊   没图就可以修不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给我加的分,小弟也是第一次修PWRGD信号。

网友:
G41的版子,坏的还真快

网友:
有没有 破P5KPL SE的电位啊

网友:
学习经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