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豪杰大侠求助!!!

楼主(2013-07-22):
鄙人修液晶显示器有很长段时间了 一般的换灯管 修高压板电源板都可以秒杀的 但是问题来了 最近在收荒匠那里收了很多液晶显示器 修复的成功率为百分之20不到 还有八分之30--40左右的为屏碎无法修复 但是我把液晶显示器上逻辑板的各大芯片都拆了
还有剩下的就是逻辑板坏的 比如白屏 有鬼影 还有就是有条纹 根据修液晶电视的经验直接代换逻辑板 但是液晶显示器的逻辑板不能代换 只能修拉 鄙人在维修液晶显示器上逻辑板维修还是空白 求各路大侠能多发点液晶显示器逻辑板维修的案列和图纸
这样鄙人收藏的很多液晶屏能起死回生 谢谢各位拉

网友:
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实地找师傅跟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液晶显示器最高的境界就是修逻辑板 其他电源高压那些都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

*脏话* 逻辑板有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