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四个USB口全部不能使用

楼主(2013-07-22):
客户拿来时说左边的两个USB口不能使用,右边的两个偶尔可以使用,原因是有一次插散热底座给烧了,测USB的5V供电,左边没有,右边有,但插鼠标两边四个都不亮灯,和客户说可以禁用两个,只用右边两个,客户同意后拆机,把左边的两个的供电保险取下后,再试机,右边的两个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不是吧!大哥这么简单的案例你也发帖子。但哥们还是回复下,表示支持!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好歹你也图文一块上啊,这让我们整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我只是简单记录下做过事儿,记纸上不方便,当做日志了

网友:
坏的不休啦?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完全可以修复啊。

网友:
还真是接口的问题,把USB口的供电保险取下,接口的供电和地还是相通的,+5VUSB 的供电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