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凄惨红主板 945的

楼主(2013-07-22):
供电,时钟复位 全正常,正常开机 有时候能用很久,有时候几秒钟,
按复位有时候能跑完码开机,有时候直接就跑不完代码然后掉电。
做过桥,还没重值球,求思路。跑不玩代码的时候经常停在USB监测那里
掉电
电脑

网友:
有时候能用,有时候几分钟,这感觉还是虚焊啊,芯片组热了就掉,冷却用很久。除开桥,你把cpu座子加焊一下,能跑完BIOS的损坏几率就不大了吧。 还有 楼主 你那是“七彩虹”主板吧,来个凄惨红让我大脑猛一死机,

网友:
’‘还有 楼主 你那是“七彩虹”主板吧,来个凄惨红让我大脑猛一死机’‘可以干南桥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