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12代 7200 350G 不认盘,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3-07-22):
各位大神,有一块350G 12代盘,开机不认盘,怎么维修思路,要数据。。。

网友:
320G打错了

网友:
进pe烤出来啊

网友:
造成不认盘的原因有,电路板坏,磁头坏,固件坏,电机坏,磁头卡死等
一个一个的排除,一个一个的解决。

你的问题就相当于问医生,生病了吃什么药。

网友:
数据恢复公司搞

网友:
那你看那硬盘跳线了没啊

网友:
楼主没有专业工具的话,还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商吧

网友:
电子产品原理都一样,看下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