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主板BIOS缺陷

楼主(2013-07-22):
技嘉B75M-D3V主板BIOS缺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怎么网上有不少人反映这个问题,

”技嘉主板BIOS缺陷问题导致客户机故障,GA-B75M-D3V 随机出现自动恢复默认值

新配的技嘉GA-B75M-D3V 在BIOS设置了键盘开机后,关机就会死机,键盘也用不了。
很久没回来了,最近新配的技嘉GA-B75M-D3V   在BIOS设置了键盘开机后,关机就会死机,键盘也用不了。“
技嘉B75M-D3V主板因BIOS缺陷导致无盘Win7无盘启动读取54M数据后离线“”同问题
我是去年买的技嘉B75M-D3V REV.1.1主板,以前一直好好的,最近也是突然出现这个问题,跟楼主问题一样,也是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出现问题的几率最大,几乎是85%以上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偶尔平时重启电脑时也会出现,只是概率小很多。具体就是开机几秒后蓝屏,屏幕上端显示GIGABYTE-UEFI DUALBIOS,然后无限重启,我试过不管它,发现将会无限重启,然后我尝试长按住机箱开机键关闭电脑,再开机,这时也不一定能成功开机,也许问题依旧,但是多试几次就又可以正常开机了,进入系统后电脑使用没有区别没有任何问题,我试过升级BIOS,从F5升到了F11,重装系统,问题依旧,百度了下也发现有不少朋友碰到此问题,都说送修后也未能解决,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是技嘉B75M-D3V REV.1.1主板,也有跟4楼一模一样的问题,而且还多了个问题,就是每天第一次开机(其它时候出状况概率较低,但有),CPU风扇巨响,大概过三两分钟后恢复正常,我试着把风扇换一个电源接口,问题解决,再接回来,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跟CPU风扇电源针供电有关,真担心哪天什么东西就烧掉了。。。有劳技嘉的工程师帮忙解决下吧,谢谢了。“

网友:
 给朋友弄的台式机就是弄的这个板子 我说让他 上大板飞要弄这个小的 反正他的没出那个毛病lz点背啊 嘿嘿

网友:
你理解错了,不是我的板子,我只是在网上看到有不少反映这个问题

网友:
BIOS问题,重刷

网友:
看起来这个型号有问题的板子很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