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E跑D4不过内存

楼主(2013-07-22):
话说那板子最先是进过水的,腐蚀地址是内存供电8632E芯片,等我处理干净发霉的,

PIN17断线,接好后。通电发现1.8正常产生,0.9不够,只有0.3左右,不过这芯片确认是好的,,看着有几个电阻发黑(忘了是哪几个了)于是换了 有块一样的料板,0.9V便正常了。。
装上独显卡板上电到1.45A不动了,量内存总线,发现有一小段波了,再换一内存试试,还是一样。
看样子应该是过显卡了,但是还是接个LPC诊断卡看看,接线不好接呀。接完后代码跑D4  ,是内存呀??不是显卡吧。
于是打完内存数据线、地址线、供电都正常呀,,,排阻,,再量下,,也正常嘛。。
看来不好搞呀,又量了北桥的供电,没发现什么不对的。
不得已,把北桥换了,再通电,我那个晕呀……还是跑D4,,修到这里都花了一天半了。哎……
那BIOS会不会呢,从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又是D4,这下BIOS也排除了。
那好吧,这板子那么能玩儿,,随便把HBM也换了,以为有点希望呢,结果老样子。。。。
我对这板没什么思路了,,在这里请教下,接下来怎么搞呀,谢谢,,谢谢…………

网友:
来看一下,期待高手出现呀,

网友:
加焊内存槽

网友:
兄弟,华硕板号为:K42JA正常上电到1.8A不显示 几秒后电流掉至1.3A 风扇狂转..帮帮忙吧

网友:
风扇狂转是BIOS引起的,论坛有正常转的BIOS,不显示的问题多半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