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开机报错0210 stuck key 0F, 进BIOS,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3-07-22):
T61 开机报错0210 stuck key 0F, 进BIOS,键盘不能用。。请高手指点。。谢谢。。换了IO与键盘,还是不行。。

网友:
主板有没有进水?检测看看   不是键盘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  伙计

网友:
外接键盘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没有进过水,已经换过IO、键盘故障依旧。。。

网友:
我记得触摸板会影响键盘的,。

网友:
你外接键盘试下,可以用就查下键盘接口的小电容看看。

网友:
把键盘接口连接的排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