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卡的问题

楼主(2013-07-22):
  本人小小白,一8GTF卡,里面有一些无用的东西,前些天格式化,但是插上手机之后东西居然又自己恢复了,而且还不能存储文件了,怎么破

网友:
拔出来 重新量产下 就解决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写保护起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写保护起效?

就是不知道哇,亲~~~~~~~

网友A:
TF卡没有写保护线,看看转接卡侧有没有"lock"的开关,推上推下试一下,
另一个是重新格式化一次,选项fat或fat32格式,有时是接触不好而写保护的,实质是不能与入.
再不行,就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没有写保护线,看看转接卡侧有没有"lock"的开关,推上推下试一下,
另一个是重新格式化一次,选项fat或fat ...

  请教我一个量化的具体步骤好么,谢谢

网友A:
以上是我所用的软件
各人所用软件不同,网上找量产软件下载安装,内有使用说明.
一般是检测/设置/开始量产三步.
图中显示的是0.5G,标称是2G,JS够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上是我所用的软件
各人所用软件不同,网上 ...

各种方法弄了半天,最后用360U盘鉴定的时候,居然说是10兆扩容的,我的8G。。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方法弄了半天,最后用360U盘鉴定的时候,居然说是10兆扩容的,我的8G。。555555.。。

用chipeasy(芯片无忧)测一下,
我的2G至一定程度能存入文件但不能打开,以为是1G抗容的,想不到是500M扩容,以500M量产后现再没有发生过错误.10M扩成8G,800倍!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垃圾桶了!TF卡寿命很短的!更别说是山寨扩容的!修复的可能几乎为零!

网友:
我的2G至一定程度能存入文件但不能打开

网友(2013-08-29):
TF量产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