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扬声器偶尔会没声音,但是插上耳机却有。

楼主(2013-07-22):
求助呢,我的笔记本 联想Y500NT,扬声器偶尔就会突然没声音了,系统右下的小喇叭都是正常,插上耳机又有声音。关键是有的时候动一动屏幕,或者用手压一下笔记本右下角插耳机那块,就能恢复正常,不过又坚持不了多久,十分奇怪的现象,有哪位高人知道是为啥不~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
补充一下哦,平时若是只拿来看看网页,聊聊QQ之类就不会有问题。若是拿来玩游戏,或者持续播放音乐,就指不定啥时候出现了,玩游戏的话来的最快。。。难道这个还跟应用和喇叭的使用程度有关?

网友:
主板声卡芯片坏了,修吧

网友:
插入耳机检测 信号有问题吧  (没查耳机也错误的识别为插耳机状态)

网友:
声卡外围接口电路故障

网友:
声卡接口电路那里有问题

网友(2014-09-30):
我也在修这个问题,但我这个是一直喇叭没声音,耳机孔有声音。我量着喇叭的控制信号都是好的。BIOS刷了,声卡换了。耳机孔稍后换,不过觉得没戏。求思路

网友:
好好的检查一下耳机插孔吧,很可能耳机插孔内的簧片接触不良。因为有些机子的声卡功放输入信号是通过耳机内的簧片连接的。楼主可以多插拔几次耳机试试或换一个耳机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