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10开机报2声求解答

楼主(2013-07-22):
DELLN4010开机报2声求解答,为什么那外接也不现实但是已经跑信号了

网友:
DELL的机器可2B 一般内存插错槽子也是这样

网友:
这款机子北桥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显卡啊   北桥显卡合一的吧

网友:
北桥虚汗 加焊就行

网友: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调多少·················

网友:
你加焊北桥试试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