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进水待机时有时无

楼主(2013-07-22):
如题,吹热6237附近的时候 会出3、5V然后能触发点亮。
冷机的时候不出3、5V 14叫和27脚。只有0.5V 吹热的时候有5V。直接撘过去会保护 不能触发。冷机时各脚电压:(一样的就没发了)9PIN0V,10PIN0V,12PIN0V,14PIN0.5,17PIN4.6V,20PIN0.5,24PIN4.6V,25PIN0V,26PIN0V 27PIN0.5  30PIN0V 31PIN0V
热机的时候,9PIN5V,10PIN5V,12PIN1.5,14PIN5V,17PIN10V,20PIN0V,24PIN8V,25PIN3.3V 26PIN3.3V ,27PIN5V,30PIN3.3V,31PIN1.3V进水的位置是触摸板跟键盘交界那个位置,1.8V那一片。

网友:
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了 期待版主解决

网友:
换3 5V芯片试试

网友A:
没有开启电压,那找开启电压呀。不一定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EC呢 这个开启是EC 发过去的  查EC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启电压,那找开启电压呀。不一定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开启5V是经过一个39K的电阻过来的,电阻换过,电阻一头有5V但是芯片这边还是0.5V

网友:
看看周边的电阻,是不是可能是有电阻下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5V是经过一个39K的电阻过来的,电阻换过,电阻一头有5V但是芯片这边还是0.5V

那拆了芯片看一下电压多少了,打一下电阻后端的对地阻值。或许换上去的芯片也是坏的,论坛都有神人连着五六块芯片都是坏的,直到第七块才是好的经历了

网友:
我觉得是芯片拉低了EN开关电压看看中间还连接有什么嘛 打值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把主板放烤箱烤稳定了再修。应该仔细找找发霉的。那些点。可能还有端点连线不好的地方。

网友:
3V 5v电容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