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被雷劈了。不知道哪儿了短路擦

楼主(2013-07-22):
拿来初步判断。整流桥和开关管短路了。取下测量电源板没有短路的,换上整流桥和开关管也没短路的地方,通电尼玛差点吓死我。但是打其他地方没有短路了啊。。。坑爹了 把交流这边的线都烧断了保险还没断。。。。
显示器

网友:
我用的是2a 600v的整流桥 但是感觉好薄。。。

网友:
求高人降临。。。

网友:
求高人指点细节问题。。。是不是我忘了什么。。我总觉得是我的整流桥不行。带不起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驴唇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