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西数硬盘 测试硬盘时候 显示值为0 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22):
WD西数硬盘 测 试硬盘时候 显示值为0  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试试啊

网友:
很明显硬盘测试工具未检测到硬盘。去BIOS里面看看检测到硬盘没有先。

网友:
改下模式 或者 换个SATA孔 选SATA1 或是SATA3 试下

网友:
应该检测到硬盘了  你们看看 通道8显示的是零  我怀疑是  这个盘没有数据 !!被人消磁了   同行的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遇到的 几十个 盘 都是这样的 都是500GB的  而且 成色很新  !!!!

网友:
能出个?我自己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要吗???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同样是西数 WD蓝盘 两个硬盘的 PC电路板互换  就不各不认盘了 这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B:
不能互换的,要换的话,要写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互换的,要换的话,要写rom

怎么写 有程序嘛?是用编程器吗?说说  我很感兴趣

网友:
现在wd5000aak固件还没有下载!没有必要走这步,常规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么写 有程序嘛?是用编程器吗?说说  我很感兴趣

是写在winbond 25x20blnig

网友B:
你能用WINHEX找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写在winbond 25x20blnig

现在多数用pc3000写
我现在还在摸索阶段,等高手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能用WINHEX找到盘?

WINHEX是什么软件 怎么用 没有用过 请说说!!!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HEX是什么软件 怎么用 没有用过 请说说!!!谢谢

目前用winhex 恢复数据,其功能强大,自己找个教程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winhex 恢复数据,其功能强大,自己找个教程看看吧!

有教程连接吗? 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同样是西数 WD蓝盘 两个硬盘的 PC电路板互换  就不各不认盘了 这是什么问题哦
...

我见过一个帖子,换电路板,还要把原电路板的一块芯片一起换过来,然后刷写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帖子,换电路板,还要把原电路板的一块芯片一起换过来,然后刷写固件

有还有链接吗?  给个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教程连接吗? 谢了

很久之前看的了,中关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