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笔记本键盘和触摸板用不了

楼主(2013-07-22):
      今天接一台苹果A1369笔记本键盘和触摸板用不了   只有键盘上的开机键能用,其它键全部无效,触摸板了一样.打开一看了没进水的痕迹,重新插键的排线一样无效,加焊过CY8C24794也一样。因第一次修苹果笔本,望 指点,有图的传一份。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同样问题没解决。 我的机器不好用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主板就好用了,但用两天还是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不好用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主板就好用了,但用两天还是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2013-08-21):
APPLE 触摸板键盘 不能用  我修到过两个APPLE I7CPU 的机器   触摸板键盘 不能用  换个触摸板链接线就好了  现在的APPLE新机器 触摸板那边有问题 检测不到  键盘一样 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查的

网友:
先把触摸板断开,看键盘能用不。

网友(2013-10-21):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