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掉电

楼主(2013-07-22):
我是一个小白.今天接到一客户的宏基4736G    拿来的时候是冷机立马掉电 等机器热了以后可以开个几分钟  在论坛上找了一会以为是通病  但是拆机之后  裸板不掉电了  现在已经裸奔30分钟了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冷机掉电都不好说具体哪的问题 只有说这个机器通病是NEC电容

网友:
可能是外设的问题 一个一个装获取·  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掉电问题比较麻烦的,发热呀,滤波不良呀

网友:
看看CPU座背后有无NEC大电容,换了便好

网友:
CPU座背面的大电容是通病啊。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
换4个330 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一天之后掉电了 换掉了NEC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