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00电流到0.4掉电,未修复

楼主(2013-07-22):
东芝M900 INTEL 集显本本,拿来时,能触发,到0.4掉电,CPU背面有一个大电容 2R5901,正好手里也有个大电容,OE128的,也没看电压就换掉了,裸板加CPU,内存,接上屏,机子点亮了,高兴了一下,想想明天再装上不就行了吗,第二天,把机子都装好了,开机,点亮,但进系统时就掉电了,再开就开不开了,看来是那OE128电容坏了,于是又借了六个330小电容,再装上,还是那样,电流到0.19就掉,而且是自动循环触发再掉电,现在不知怎么搞了,请各位老大出出主意,这个其实应该是通病的,直接换小电容就好了,唉,错一步,搞坏了,

网友:
我又重换了5个330小电容,现在情况是待机0.008,按开关电流到0.19掉电,现在也不循环反复触发了,

网友:
我也正在弄这个机器呢,我直接加了6个300的电容 拷机中,我的机器有时候开机跳2下到0.99掉电 有时候能开机,开机鲁大师温度也不高相对其他的算最低的了 65度左右 ,有时候开机掉电 有时候到滚动条死机再开就能进系统了,我想做个安装版的XP试试,以前修个L305除了安装版的系统外 GHOST的到滚动条就死机 等待高人指点啊

网友:
要不咱查查8512 看是不是8512与问题啊?

网友:
某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差个电压 或者后面的小电压吧

网友:
应该差3V 5V转换电压没出吧

网友:
现在,3,5V电压正常,待机正常0.008,测试好多次,有一次,电流上到1.0了,应该亮了,等我再接屏时,他是怎么也上不来了,只能到0.18,0.19,就掉电了,看来修不了了,客户要拿走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又是东芝的一大通病吧,,今天也碰到一个,先换4个330再说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换四个330电容基本问题解决

网友(2014-07-22):
用470的换一下,还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