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G41MT-S2 C1 反复 掉电 重启

楼主(2013-07-22):
技嘉 GA-G41MT-S2 C1 反复 掉电 重启 ,BIOS 已刷过

补充内容 (2013-8-9 22:32):
呵呵,我这还有个帖子没解决,我都忘记掉了   时间久了,忘记当初是怎么解决的了,隐约记得是北桥吧, 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各供电正常情况下,掉电只有可能是桥虚焊,反复重启换个I/O试试

网友:
打个座子阻值,一般是北桥或CPU座子空焊了

网友:
是上cpu掉电还是不上cpu掉电   把12V拔了还掉电吗

网友:
拆串口芯片,拆网卡,换I/O,换南桥

网友:
恩恩???  楼主解决了没有噢  记得分享噢

网友:
当C1 看不插内存掉不掉

网友:
拔掉4PIN插口看掉不掉,重点排查哪里有短路保护

网友:
真是个屁,拔了四PIN能跑C1吗

网友:
我的一块GA-G41主板同样的问题,送去保修了。

网友:
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什么情况啊 通病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之前也有一块这样的问题送去返修回来.看到只动了北桥

网友(2014-11-10):
没看懂写的是啥

网友:
量下内存槽上的信号吧

网友:
值得一看啊

网友:
测哈io那边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