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1124 不工作,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3-07-22):
TPS51124,测9脚和22脚4.63V ,16脚供电和15脚测电压5V,8脚EN2  23脚EN1开机有3.3V,芯片换过四个,周边电阻全测过正常,电容代换过,还是不工作,断开8脚EN2,就能开启总线电压,断开23脚EN2不能开启内存供电1.8V,求解

网友:
TPS51124换过四个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L1025、L1026看看能不能测出瞬间有电出来!看是不是出来然后保护了!

网友A:
楼主,你把两边的上下管的G极波形,还有L1025 L1026靠近芯片端的波形都打一下,写出波形情况来,要多打几次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供电短路?

网友:
很明显是1.8产生电路或后级有问题

网友:
后级若果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少电阻什么的 或者进过水 断线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8脚后级有短路拉低芯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两边的上下管的G极波形,还有L1025 L1026靠近芯片端的波形都打一下,写出波形情况来,要多打几次 ...

悲剧的是没示波器,估计是保护了,因为断开EN2,另一组电压就出来了,不断就不出来,芯片保护。改14脚过流节点设置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供电短路?

内存供电没短路,打过阻值,我也后开电感试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