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修服务器电源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

楼主(2013-07-22):
  经过上一贴的抛砖引玉,我发现大家都爱看一些简单的维修实例。
  好,现在我就服务器电源再开一个贴,就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讲一些的维修的本质问题
  正好又有一批亿泰兴的电源到手,型号EFRP-300
  结构:UCC3817+UCC3844+TOP223Y   通电PFC就启动:365V
  辅助电源三组:21.5V+17V+5V

网友:
在开讲之前阐述一下我的维修理念。其实到手的故障设备是这样的:70%是一般显性质量问题,20%系统操作问题,10%疑难,所以有关维修的成败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你的观察和思考能力,也就是说90%的故障机靠你的观察和逻辑判断就能解决,比如修一个笔记本适配器,你最首先是不是要看懂这个电源输出电压标称是多少?负载电流是多少?有了这些数据你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来判断它是不是有问题,故障大概有多严重,而不是一上来就把适配器给拆散,结果发现仅仅是插头坏了,但这是你已浪费许多时光...

网友:
没弄过服务器 看电源倒是和笔记本适配看着感觉有点像

网友:
  这个电源打开上盖后,把主板像上图所示张开,不用拆任何线,也不用做任何隔离就可以通电测试了。刚接触这个型号电源时总怕220与机壳接触会触电,后来发现以这样的角度来维修真是很方便,热地的散热片是与220绝缘的,但一定要保持桌面干净,以免散热硅胶粘上导电物。总结:开始正式维修前一定要找好适合的维修角度,就像打斯诺克一样找到一个舒适的角度才有利开杆,因为这将影响到你的安全,你的维修舒适度,不是吗?

网友:
通过观察,有两个电容鼓包了,顺便测一下辅助5V只剩下3.3V,电容就在侧板后面,好在这个侧板可拔插的

网友:
今天的快乐进程就到这里,发一张窗外美景,明天再见

好似倩女幽魂里的那个参天大树

网友:
电容换了是不是就好了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没那么简单!

网友:
 讲了半天是俩电容

网友:
哎  一次讲完     还拖剧情么

网友A:
服务器电源装在自己的电脑上不知道能装上不?

网友:
楼主怎么卖关子啊         到底修好了吗

网友:
服务器是个大买卖呀,一线城市有市场还可以,看着楼主跟着大家兜圈子玩,想必此贴不火也难呵呵

网友:
修服务器电源有钱赚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滤波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啊

网友:
哈哈,这电源应该好修吧,都是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电源装在自己的电脑上不知道能装上不?

装不上的,服务器的输出大多是金手指式的,没有连接线的。

网友:
浪费大家时间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1300-1-1.html

我开篇即谈是“好玩的”过程,哥何必在意技术有多高,维修有多复杂,我只是在勾引初学者的兴趣
----------------------------------------------------好玩的分界线-----------------------------------------------------------------
还有人认以上都是小题大做,事实是你要看得明白,才不会看山是山,看水还是水!

hjq
纯属赚积分!

网友:
    昨天说到5V滤波出了问题,这种设备在早期时就是这两个C容易出故障,表现为指示灯红灯略暗(开机后才亮绿灯),是为什么?  1楼有说过三组辅助21.5V 17V 5V电压因为5V的偏低而全部偏低,所以看到灯暗不启动就可以判断换这两个C,如果换后电压正常了,你还会看到PFC电压由原来290变为365,那么基本可以认为辅助部分已解决问题,在这里再说一下,如果你要诚心修好的话一定要用两个105度的高品质电容,我这里是从有关部门按0.65元一个批发买来的(尼杰康),电子城里的大多是垃圾,很便宜不顶用,

网友:
谢谢LZ分享!
其实,事情大都是这样:
花20%的时间精力,得到80%的收获报酬;
花80%的时间精力,得到20%的收获报酬。
这就是28原则!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到理

网友:
其实换电容对我来说只有两条:1一定是好的(容量没变质)或进口开关电源专用的 2封装尺寸适当的。  至于容量不一定都要和原机一样,在+-50%标称范围内我都用过。这个要求对一些初学者不算高,可以提高维修效率。但以上都是指在退藕滤波电路上的电容。

网友:
    上午谈了关于电容的替换。对于本机,到目前很少只换这两个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
     因为这种机型大多面市十年以上,特别在TOP223外围的电容也面临老化他们的老化甚至还会危及相关的电路,例如ucc3817以及PFC开关管20N60C3。
     这就是本机型较普及又好解决的故障点——辅助电源易出毛病,都是国产电容惹的祸。
     当然还有其他怪毛病,我就简易说一下:1辅助电源反峰吸收回路的瞬态抑制二极管软击穿(T2变压器会有吱吱声)  2辅助变压器T2 短路 3  TOP223

网友:
“输出电压按Vo=2.48(1+R1/R2)来计算,R1是指上偏电阻,R2是指下偏电阻(包括可调电阻)”,一般TL431系数是2.5V,TL432是1.25V;R1、R2不能叫上偏电阻、下偏电阻,而是统称为取样电阻,是分压电路。

网友:
^_^,难道我理解有误吗?你怎么不说2.55V呢?
mod=viewthread&tid=671300&page=2#pid7843254

  好吧,你是对的,以后你计算这类电源时,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用到“2.55”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