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 没待机

楼主(2013-07-22):
机器不通电 电源芯片是6236 没有3V5V 想问下这个电源芯片要在上面条件下才正常工作??
芯片

网友:
我量了一下 没有+12V_ALW 请问这个是干什么的 怎么查 他是重哪里出来的

网友:
有人在吗

网友:
看有没公共主电。在查3,5V供电芯片

网友:
看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在查芯片的供电还有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你先对公共点打对地值看正常不?若不正常先查这里那里短路了,不短了还不出3V 5V ,就查查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 就是没供电 芯片也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