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问题

楼主(2013-07-22):
为什么插耳机进去内置有声音耳机也有,不知道是不是功放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功放问题,耳机插孔的可能性大

网友:
驱动没问题吧?估计应该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重新打个驱动   不好就换声卡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在看硬件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处的接触点没有到位,驱动一般不至于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2015-02-01):
我也遇到一台,测无相连的一个保险,没电压,跑电路发现吃从声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