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保护求助

楼主(2013-07-22):
华擎的主板,触发后跑马到亮机就掉电,再触发还掉电,拔下12V小供电就不掉电了,测量MOS管没问题,求助

网友:
焊桥吧,单桥的板子

网友:
查下 CPU 各组供电 和 MOS管的G极控制端 电压 看是否正常啊

网友:
上次我听课 哪位老师说过每项 上下管G极电压 相加为12V 左右 正常 如果 相加有出入 为那组有问题  你可以试下

网友:
搞桥吧,没得说的

网友:
查下CPU供电那块正常不。。正常的话,就焊桥吧。。

网友:
看看每组CPU电感的输出波形一样不·。。条件达到了就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A:
根据经验 这个ps2口旁边的75232  拆了就好   给我加分吧

网友:
现在修复了没有呢?期待答案。

网友:
???、/??/、?  一个场管就放弃了 CPU供电不是还有波波 VRM

网友:
我是新人,学习中,不过这问题我遇见过!就是CPU供电  还是什么东东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 这个ps2口旁边的75232  拆了就好   给我加分吧

我在PS2旁边没发现75232啊,你说的那个是干嘛的呀,主板图片我发上来了,你看看在哪里呢

网友:
这块班子是可以跑马亮机的,说明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掉电保护我估计是少PG信号,或者EN信号丢失导致的主板保护,不想做桥...

网友:
单桥容易虚汗  先假焊一下桥、如果还是不行  重点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12V短路,结果换了CPU就好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