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屏线插反后造成的血案 联想LXM-WL19AH 屏一半正常 一半发暗(发红、缺色)

楼主(2013-07-22):
联想LXM-WL19AH  接修时故障是不通电 ,换了个电源板上8脚IC,通电,正常了。交给伙计组装,结果屏线往驱动板上插时插反了,白屏。正过来插已经迟了--------屏缺色,像是4位、8位色那种。
到论坛上泡了半宿,决定换屏电路上的 主控IC  CM2709 版本FPD87393AMCANT (论坛上有说换上去就ok,心理痒痒的,)--------网购-------- 换上去了。
心理念着“ 天灵灵 地灵灵--------”通电试机,奇怪的事出来了,原来的情况不见了,屏从中间开始,一半正常,一半发暗、发红、缺色。
大虾们  会不会是网购的这个 主控IC  的问题呢?

网友:
重新焊一遍

网友:
附一下图,

网友:
你 恢复出厂设置 试试

网友:
主控IC烧了吧。。。

网友:
楼上的师傅,菜单里恢复出厂设置是试过了,不行。
重新焊一遍试试吧。
以前没换过主控IC,不知道换这个东西,用不用刷什么程序什么的?

网友:
很明显你芯片没有焊好 。

网友:
IC  CM2709没焊好,或ic质量不行

网友:
按照各位的提示,把主控用电烙铁又焊了一遍,还是一半不正常,正打算放弃呢脑筋一灵光,唉,正常和不正常的各半边调过来了,呵呵,肯定还是没焊好,这回用热风枪上350℃ 好好吹了吹,冷却,插好线-----------------------------好了。附上图,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