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显示有重影,和模糊! 求解中

楼主(2013-07-22):
是这样的! 最开始,显示器坏了,原因是灯不亮, 我就换了灯管! 但是我换了灯管之后,打开显示器,发现显示很模糊,有重影,感觉是亮度过亮,出现那种很白的颜色!于是我调了亮度与对比度都调到最低,好像还可以用! 但是我发现进一些游戏和系统的时候会黑屏,什么都看不见! 求解决! 我电脑是那种有屏线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或换灯管时碰到屏了。。。

网友:
呵呵  会不是换屏时   把背光纸高反了   也会出现反光现象

网友:
我也有一台优派19寸的液晶,白色曝光严重,不知道那里的问题,调节无用,论坛有高手指点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灯管没压好,也有可能驱动板

网友:
驱动没有问题啊! 灯光也是包好的! 我可以调接亮度,就是调到20多 就会出现那种惨白! 而且有些程序会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