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康舒IP470

楼主(2013-07-22):
说说这个电源是怎么回事吧,毕业回老家准备参加sydw考试,跟了四年的电脑没舍得卖,就跟着带来了。农村的缺点就是市电不怎么稳定,所以加了个稳压器!在复习阶段的某天晚上(家里一楼装有三台冰箱),冰箱启动,稳压器瞬间掉电,再次启动!完事我按着电脑开关,电源指示灯闪了一下,没启动;继续按,还是没反应,完了,心里一顿哇凉!然后看了各个输出设备的情况,鼠标键盘通电,就是主板没启动!怀疑浪涌电压导致电源故障,拆之~~~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立即停止,在我断开电源线继续短接绿黑线后,这回保险挂了!观察各个元器件没有损坏,以为换上新保险管应该没事。新保险换上之后彻底悲剧了,通电直接烧断10A的保险管,热敏电阻炸开一个,两个681K1kv电容炸开,手头只有万用表,在路测量发现压敏电阻、681K全部短路。考试已经结束,这段有时间就准备拿出来修,由于没有烙铁和吸锡枪等拆件工具,也没修过电源,特地上来问问各路高手,电源这样的情况,一般后路烧毁的可能性多大?是否还有维修价值?还有就是给点维修思路,没碰过电源,原理不是太明白。小的先在这谢谢各位了。(补上电路实物图)
1.外观

2.新保险管已经烧毁

3.SCK2R58炸开+GBU605整流桥堆

4.两681K 1KV全挂

5.管理保护芯片WT7527N161

6.副电源部分

7.PWM芯片

以上就是这个电源的初步情况了,希望各位大大给点意见。Thanks~

网友A:
哈哈~!保险都烧啥样 了啊,还修什么呀··估计你那什么整流桥啊,开关管啊 .IC啊,都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保险都烧啥样 了啊,还修什么呀··估计你那什么整流桥啊,开关管啊 .IC啊,都玩完了···

高压部分惨不忍睹,后面的开关管应该也挂了!主要是没有拆件工具!在路测量不准。

网友B:
电源值得修,但以楼主现在的水平来说修理等于摧残,还是先放过它吧,等以后水平上来再说,或者给有电源维修经验的人来修

网友:
我记得康舒450不接主板直接短路绿线,不会通电,两年前修过一只。所以印象有点深刻,楼主这只绝对有修的价值,看烧的情况应该是电压过高烧的,可能跟你使用稳压器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值得修,但以楼主现在的水平来说修理等于摧残,还是先放过它吧,等以后水平上来再说,或者给有电源维修 ...

嗯,确实是这样。知识部分需要充电,电路基础只是略知一二,工作原理下午在论坛搜索也看过一些。关于维修,没拿实物口头问过两家家电维修,第一家说元件不好弄,电源方面的知识也不太了解。第二家直接来句:“一般电源烧了都选择更换,不修!”LZ才开始摧残这电源的。先谢了,继续再补充点知识~

网友C:
是啊,稳压器瞬间掉电,掉电的时候变压器应该有个升压过程。然后才是延迟启动,升压这一下可能就挂了电源。

网友D:
压敏电阻自己短路,保护了后级电路,有时候是这样的!上次我遇到一个电源,用户说闲的蛋痛把它拔到110V的挡位通电玩了一下,听见爆了的声音,就拿来我修,我说这下完了,肯定烧了一堆东西,结果打开一看压敏电阻炸了,没得这东西换,于是拆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敏电阻自己短路,保护了后级电路,有时候是这样的!上次我遇到一个电源,用户说闲的蛋痛把它拔到110V的挡 ...

560uf滤波电容旁边有三个TVR10241压敏电阻,检测全部短路!还有一个是2R58L是热敏电阻?炸开花。

网友D:
热热敏电阻
炸了证明后级有短路,你得好好查查,先要把那只大的MOS管拆下来,可你没吸枪,不好搞事!然后查其它地方有没短路,整流桥,反峰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热敏电阻
炸了证明后级有短路,你得好好查查,先要把那只大的MOS管拆下来,可你没吸枪,不好搞事!然后查 ...

嗯。多谢指点!!!吸锡枪朋友有,但是又借别人了,有了吸锡枪后面检测一些元件更准些!目前在路检测肖特基二极管(开关管吧),正反向都有阻值。必挂之一了~

网友D:
你这个电源简单的很,TNY277pN,是辅助5V芯片,UC3843B控制一只大的MOS管通过变压器出各路电压!估计大的MOS管挂了!

网友:
还有尖峰吸收的二极管我估计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源简单的很,TNY277pN,是辅助5V芯片,UC3843B控制一只大的MOS管通过变压器出各路电压!估计大的MOS ...

多谢大侠。。。给个思路接下来就好办多了!

网友D:
哈哈,是的,刚开始不道怎么下手,搞的多了听别人一描述就能知道一个大概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是的,刚开始不道怎么下手,搞的多了听别人一描述就能知道一个大概坏在哪里!

百度找到大的MOS型号为SK2749 !还是双管~~X宝价格有点!!!

网友D:
这管是有点贵吧,可能要个3到五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管是有点贵吧,可能要个3到五块吧!

刚才在路又检测了一下这两MOS,指针表1K档,GDS不管怎么测!0Ω~~~目测真挂了。

网友D:
那肯定挂了,0欧肯定不对!

网友:
拆掉二个压敏电阻再测试一下是否短路,是否呈二极管特性,如果是的话,问题不大的。另一个是热敏电阻,回路限制启动电流的,只要没开路就能用的,不要当他是坏的哦。

网友:
嗯,先谢了!!主要是烙铁和吸锡枪都没!在等朋友那吸锡枪到了之后一起借他烙铁。才能动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稳压器瞬间掉电,掉电的时候变压器应该有个升压过程。然后才是延迟启动,升压这一下可能就挂了电源 ...

维修电源也简单,也复杂,准备一个灯泡吧,串入220V电路中,换掉烧掉的元件,按照经验,电压升高一般很少会烧到后继电路,多半就是压敏电阻短路烧毁,保险烧,为保险起见,后面元件还是都测量一遍

网友:
学习大家的讨论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管是有点贵吧,可能要个3到五块吧!

下午借到烙铁和吸锡枪,拆下来测了一下,热敏电阻炸开,那是肯定坏了的!测了一下,结果也是坏的。倒是两个压敏电阻10241和一个10471完好无损;高压滤波电容也没击穿,测试充放电完好,没数字表,没能测容量;整流桥堆测试也没有短路,两大功率MOS一个G和S已经短路,一个完好。后面还有三个开关管准备拆卸测试。目前就是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挂了,0欧肯定不对!

还有这MOS型号拆卸看是K4115,不是之前百度的那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午借到烙铁和吸锡枪,拆下来测了一下,热敏电阻炸开,那是肯定坏了的!测了一下,结果也是坏的。倒是两 ...

不错,慢慢检查MOS管周围的元器件,应该还有坏的!

网友:
分析的相当有道理。

网友E:
这电源修起来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修起来好用

目前又碰到一个难题,大电容附近有个五环电阻,居然是棕棕金金绿。不科学啊,五环最后哪有绿色出现的。

网友:
估计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