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希捷硬盘ST3165813A_5RA3974S _4.AAB_7200.10_PATA固件

楼主(2013-07-22):
求希捷7200.10硬盘固件
硬盘型号:ST3165813A
S/N:5RA3974S
Firmware:4.AAB
接口:PATA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该硬盘固件,有一样或相近固件的朋友请发一份给我,感激不尽。QQ350808373

网友:
上面硬盘型号写错了,发了才看出来,纠正一下,正确的硬盘型号是ST3160815A,其它的都没错,有的朋友请帮忙发一个,谢谢!!

网友:
找固件第一是要看BIOS版本,其次是固件版本 等。
如果,是修盘的话,直接找个类似的固件,跑F级就好了。

网友:
bios版本指的是S/N还是。。。?
固件版本我找了4.AAB的,进F级,加载APP多次,最后都失败,郁闷中。。。。

网友A:
BIOS版本不是SN,是要在PC3000里面看的。
加载不了APP 不一定是固件的问题,也许是方法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版本不是SN,是要在PC3000里面看的。
加载不了APP 不一定是固件的问题,也许是方法不对。

罗工说的bios版本应该就是rom版本,rom没坏之前在超级终端里面复位固件时是可以看得到的,该固件实在是难找,想换整套固件,写rom可以成功,但加载APP一样是失败,但我用一样的方法对好盘进行读写,加载APP、cert、table都是成功的,所以应该排除了下载线和方法的问题,现在不知所措,我估计是所找的固件不匹配,但目前也找不到相同或相近的固件了。谢谢罗工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说的bios版本应该就是rom版本,rom没坏之前在超级终端里面复位固件时是可以看得到的,该固件实在是难 ...

继续换ROM和固件

网友(2013-08-24):
rom和固件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