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显卡,冒了股轻烟,输出端14脚IC爆起

楼主(2013-07-22):
9500显卡,牌子不知道是撒子了,显示屏不亮,打开机箱上电,显卡位置冒了股轻烟,拆下来仔细观察,显卡靠近DVI输出接口位置一14脚IC 爆起,上面标的PJA8e ,74? CT08,  旁边一三脚小元件(A7W  竖86)有点发黑,不知道这两个元件是做什么用的,为何被烧开裂,那个14脚IC具体型号看不太清,不知道是什么,如果找不到同型号,可以用其它的代换不
我在淘宝上问,14脚IC卖家说可能是74HCT08,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点评):
这个主板上 显卡上 一大把 还要网上买???

网友:
电源管理IC CT08
A7W 就是两个极管放在一起

网友:
LZ不是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是个7408门

网友:
不知道以前的7300,8600显卡上有这个7408门没得

网友:
74ACT08是AC/AC四组双输入与门电路,相当于具有一个输出通道和两个输入通道的控制闸门
淘宝给你的型号就可以用

网友A:
在屋头坏的8500GT显卡上拆了一个74HTC08D换了上去,上机测试,亮了,第一次修显卡,运气不错,那个二极管A78没烧,是表面有点不清洁个
小插曲,拆这种多脚的双面IC没经验,也没先进的工具,直接用薄刀子将脚起开的,再弄弄焊上去

网友:
高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屋头坏的8500GT显卡上拆了一个74HTC08D换了上去,上机测试,亮了,第一次修显卡,运气不错,那个二极管A78没烧 ...

这样芯片用刀撬~。确实有点牛,,,,

网友:
有很多土方法取贴片芯片,撬就是比较暴力的一种,我以前修家电时也搞过,呵呵。

网友:
这个主板上 显卡上 一大把 还要网上买???

网友:
受教了,很不错

网友(2014-11-17):
门集成,用7408类置换即可,置换时用焊锡堆满两边排脚,电烙铁轮流加热很容易就可以拿下。

网友:
高手不少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撒,,还在学习中

你这铜牌维客也太水了点吧

网友:
有很多土方法取贴片芯片,撬就是比较暴力的一种,

网友:
从坏主板和显卡拆,不用上网买。平时多备点料板。

网友:
74门电路,

网友:
显卡上多的是哦哥哥 查下5V电源 7805估计也坏

网友:
楼主的芯片 的确是 74开头的08门电路 主要是输出到接口的一个门电路 信号是从GPU直接出来进入08门后在到接口的这么一个IC模块 他这个模块 就相当于 网卡上的 网桥 起着保险作用 但并非真的是保险 它里面共有4个三极管组成  7脚接地 14脚是供电 其余的引脚都是 输入输出  你自己测量一下 就知道了 另外 这个芯片显卡上有很多 不用管它型号对不对 只要是74开头  08的 门芯片全部可以通换 即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屋头坏的8500GT显卡上拆了一个74HTC08D换了上去,上机测试,亮了,第一次修显卡,运气不错,那个二极管A78没烧 ...

你不会连个风枪都没有吧?这样还搞维修?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坏的很少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第一次听说楼主这样的拆法

网友:
"直接用薄刀子将脚起开的,再弄弄焊上去",确实有点牛。有机会我也试一个。

网友:
尾数08的大多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屋头坏的8500GT显卡上拆了一个74HTC08D换了上去,上机测试,亮了,第一次修显卡,运气不错,那个二极管A78没烧 ...

怎么不用热风枪呀

网友:
牛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