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 的显卡板上到底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7-22):
接到一台asus z99s,是显卡坏了,原来是花屏,但是加焊后就短路了,一上显卡板就不启动。本想既然这样了就换一个显卡芯片,但是按照芯片上的型号在淘宝上一直找不到啊。是真的没人卖这种东东还是? 显卡芯片型号是
ATI
NC5127.00
0739AAP。请问下,这种芯片在系统里到底是什么型号呢?
芯片
显卡

网友:
好像最下面还有一排数字吧,如216-0728018

网友:
芯片上的字全在那了,没有什么216

网友:
你应该搜 Z99S 显卡 这样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