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嘀嘀嘀不停响

楼主(2013-07-22):
嘀嘀嘀响一段时间之后显示操作系统启动菜单,按ctrl alt del 不能重启,进pe 系统,用写字板随便打几个子,按ctrl 组合键可用,alt 组合键可用,但是del 不可用,换键盘也不可用,嘀嘀嘀响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EC 或者是键盘相关电路?求解

网友:
明显的键盘短路啊

网友:
是键盘啊,取下键盘就知道了

网友:
把键盘拿掉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情我有遇到过,开机在进系统之前响个不停,大概有一分钟,不响进系统,拿下键正常

网友:
近水坏EC了吧,

网友:
键盘换了没用,拿下键盘也没用,没有进水痕迹。
打键盘接口1~8 脚阻值不正常,等ec 到了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拿下键盘还一样就得查查排线口到EC有无电容先去掉,在决定换EC

网友:
键盘的问题,把键盘拔下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