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温度。

楼主(2013-07-22):
这几天 我的BGA 直接做残了10多个本,请问你们无铅有铅都是怎么做的呀?
温度是多少,告诉下温度曲线被。;

网友:
哎 哥们。。就这几天不行了吗???一前都是好的吗??是什么牌子的BGA???

网友:
换一个德勒

网友:
拿报废板用铅跟无铅用拆,用测温线测,看实际温度跟机器显示的温度相差多少

网友:
是你的BGA不行  还是你设的温度不行啊

网友:
温度值和时间会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