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6yn 13v

楼主(2013-07-22):
一LG显示器,IP电源一体板,不通电。换上一TOP246YN,5V电压端输出为13.3伏了,24V(不带负载,不插驱动板情况下测得的).
光藕. 431 50V47uf电容全换了。还是不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希望有人指导一下。Q578154754

网友:
驱动板没坏就改板吧

网友:
就是要修好电源板呢。问题已找到。找了一张一样的板子换件。问题出在431C 脚外的D809稳压管上。但不知是什么型号。太小了,还有就是这个是通用的D809稳压管吗?好多备一点。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说呢?问题出在431C 脚外的D809上
,问题是D809是稳压管还是普通二极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块板子也是一样的毛病,5V也是输出13V,12V输出22V,电源板号:ILPI-004 REV:A  我拆了D809下来量发现这管子没问题啊,型号是:PH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