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联想 TinkCentre M90 M90P Q57主板BIOS

楼主(2013-07-22):
联想 TinkCentre M90 M90P 的主板,1156 Q57 BTX结构 双BIOS设计 官网上下下来的bios解压出来只有2.5M,芯片却是4M的容量,求原机备份的bios或可行办法。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呀?你要刷bios啊?

网友:
没办法   找吧

网友A:
BIOS 芯片 本身有加密吗?

网友:
这两个BIOS里的程序应该是一样的吧?不知道楼主遇到的这个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双bios,刷坏一个应该可以自动恢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芯片 本身有加密吗?

MX25L3205DM2I-12G 应该不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bios,刷坏一个应该可以自动恢复的吧?

不知道这个bios什么结构,富士康代工的,富士康的网站上有个Q57M的,BIOS为8M,这个包下下来后里面有个单独的8M的ROM,还有两个不一样的4M的ROM,尝试将两个不同的文件分别刷入两个芯片,失败,调换两芯片位置,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