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无待机,后来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7-22):
x201的机器,刚开始是保护隔离不过,按照论坛里各路英雄的贴子,换了C374,R415,TB62514,3 5V待机正常了,但出现不触发,

测VCC1R05LAN,无电压,

测 U17的82脚无电压,

按照思路应该是QM57的问题,重新做了一遍,依旧还是不触发,
量VCC1R05B待机的时候电压为0.25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要知道QM57是不是坏了,怎么测它的待机时候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请教各位,QM57需要哪些条件,才能触发?

网友:
修不好就叫他换板子勒,

网友:
换板来的快,

网友:
呵呵,听你说的不是很明白 ,反正那个0.25电压不对的

网友:
VCC 1R05B 。是 1.05V 。你现在 0.25V 肯定不对的。

网友:
这种状态直接换了吧

网友:
做维修 都换板子了 不大好吧!! 细心 查查 看看 走走时序 ,应该 是 I3的吧

网友:
各位有谁知道待机的时候,桥都有哪些供电啊,

网友:
先看有无mpwrg,如果有量pch晶振,也正常的话看rtc电路,再下面就是pch了

网友:
上面的无限LAN电压在待机应该会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