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短

楼主(2013-07-22):
公共端短路,长管测了都没问题,求维修方法

网友:
保护隔离自动保护了,除了烧鸡,还能用什么方法,有没有惯例

网友:
先测mos管瞧瞧 啊

网友:
你测了各主供电的对地值没?要不查隔保电路呀,简单

网友:
确定MOS管没问题的话,就拆保护隔离的滤波电容咯,最好用烧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