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工作条件讨论

楼主(2013-07-22):
如题,当今LED显示器越来越多,但现在LED显示器才开始维修,很多人应该对LED维修都比较模糊,无从下手,开贴来让同行们讨论哈,正好自己也学习如何维修LED。提供个案例:
机型:HP 2211F

故障:通电不显
1、拆开测5V ,0N信号正常
2、网友提示说LED升压板有个30V左右电压。实测瞬间有60V左右,但是不停地往下降,最后只有12V,屏幕没有任何变化。
请广大同行朋友解说哈LED维修的一些经验,维修方法。在县城里面没法跟别人请教,所以只能找坛友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显示器工作条件一般驱动板上有12V电压输入 3.3V左右开启信号输入 接地线,好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吧??不知道我说得对不

网友:
驱动部分跟lcd液晶一样     发光部分就不一样的     led是50V左右的直流供电     现在独立的led高压板是有卖的   更换也不是啥难事     就是led灯泡坏了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