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脑主板坏了 换了主板后 不能进系统 请指教 谢谢

楼主(2013-07-22):
求助  一台监控用的 电脑,主板坏了。  换了主板后, 正常模式和安全模式都不能进系统  。在不安装系统的 前提下能整好吗?请朋友们指教 谢谢  系统是winxp  。我用PE SRS  整了下 。可以进安全模式,但正常模式进不去,报了一个错  。英文大致意思是要激活 ,我不知道怎么激活。

网友:
驱动不兼容,不过也没试过PE下卸载驱动然后能进系统不,一般换板了都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主要是主板驱动与之前的不相兼容造成,无法启动系统,只能重装

网友:
我老手了回复看看还能加分不,以前没注意此版块

网友:
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网友:
继续换板子,换个同型号,或者差不多的,就不用装系统。

网友:
IT天空論壇中有一個叫IAR的.去試一下.

网友:
先把之前的系统备份了,然后在重装系统。。。然后慢慢研究,拖着也不是 办法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主板,找不到一样的也要找芯片组一样的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就好啦  反正也不是难事  在换块同类型的主板 都想死了

网友:
换同型号的板子试试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主板

网友:
去自由天空下载个skyiar试试吧,可能你的SRS太旧了,

网友:
使用控制台修复安装试试看吧

网友:
不装系统容易出现不建荣

网友:
xp没有像server的系统一样,换主板必须要重装,因为里面的驱动都不能用,或者像楼上的说的换个芯片或者型号一样的就可以没事。监控最烦就是那个监控软件而已,因为都是靠硬件mac来算的注册码,如果你还没到服务的期限就找厂家再要一个注册码,要不然只能换软件了。

网友:
回帖能拿积分??

网友:
学习啦,以前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咋搞

网友:
重现装下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要芯片组一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