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维修过程因太简单,所以没图!

楼主(2013-07-22):
       今天接到客户AM2主板一块,客户说点不亮,进不了系统,他的话听起来很矛盾,不管它,接过来给他报价,一般问题三十块钱,客户说修吧,费话少说,开工,插上电源,24P,12P插上诊断卡开机,等一下就断电,拔掉12P,不断电,二话不说测量12P的MOS管,阻值都正常,有点搞不懂了,拔掉12P开机量内存和桥电压都出来了,于是上CPU,插上12P,跑码E1装上内存一路小跑点亮,我想,通难道又捡一便宜,不敢,于是换667内存,档在那里,换了很多667的内存都档在那里,不应该 呀,于是刷内存槽,还是不行,没办法,拿捏子在里面刮然后用洗板水洗,再换上667内存开机一路小跑点亮,为了不出差错,于是我挂上硬盘装了个系统测试,什么都正常没声音,于是找了个ALC662准备换上去,这时客户来了,我问他你原来没声间吧,他说是的,插独立声卡,他说不用换,我说已经搞了一半了就换了吧!声卡换好,进系统声音出来了!于是贴标收钱,客户非常满意!
      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插了12P不上U,为什么会断电!
有没有人能解译这问题没?

网友:
修个主板才30块钱?

网友:
三十算高的了兄弟,同行才二十,十五都搞,不过只搞搞简单的问题,再大的问题超出成本就不搞了,要搞的另义!

网友:
这样一天要搞10多块才够成本。

网友:
是的,华强北没搞路了,只当练技术吧!

网友:
嗯,没错,现在是不好做,人多了嘛

网友:
广州这边也是
同行15-20
散客25-35
(超40以上很少客户人少会修)

网友:
干着没劲呀

网友:
个人理解是没检测到CPU VID,掉电保护,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没有CPU的PG信号   所以掉电

网友A:
基本收费是三十起价呀朋友,你换了声卡没有加钱吗?太坑爹了吧,以后这维修还怎么混啊

网友:
确实很便宜,装个系统还20呢,上门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收费是三十起价呀朋友,你换了声卡没有加钱吗?太坑爹了吧,以后这维修还怎么混啊

没呀,用户都说不用换,是我多事!

网友:
看来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啊。

网友:
各地区不同吧,我们这边一般系统20到40 硬件 80起步 难了啊。

网友:
电脑没得搞了!  转向而液晶电视,LED

网友:
按照你这个说法。 。掉电是因为内存插槽有问题导致的吗。因为内存插槽短路导致发不出。。cpupg。。我这么理解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