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易美逊D64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7-22):
AMD集成的机器,北桥是216-0752001,进系统有时候用半个小时,有时候用半天掉电。cpu和北桥都换过了,求助有修过的指点下,板号;je40-dn

网友:
cpu 背后的大电容换掉哦 就OK了

网友:
后面没有NEC电容

网友:
换后面的nec大电容

网友:
后面没有电容,此版换过北桥,CPU,cpu供电MOS管,还是一样,后来还掉了、、、

网友:
前一阵子修了一点,故障一模一样,刷 BIOS就OK了

网友:
送你 独显D640 BIOS,因为这个机器我修过两次了,BIOS特易坏,你错杀小北了

网友:
这机子好像cpu背面有大电容的吧  用4个330电容并联盖上去就好了   搞过N个了 都还算很稳定 没返修

网友:
huan换吧   不用考虑的

网友:
大电容换了好了吗 大电容通用吗啊

网友:
遇到过,刷BIOS好的!!!!